[AVR单片机] mega16能否向下兼容mega8???

楼主(2011-04-25):
同样的程序 在m8上调试可用 放在m16上是否一样可以???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m8和m16是同一系列芯片。M8上的资源M16上基本都有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m8,16只是一个8K ,和16K的区别而已

ATMEL全线代理  嵩森貿易  13826519124张哲学

网友C(2011-07-13):
引脚貌似不一样吧?

网友D:
要更改头文件重编译,否则直接将M8的HEX写入M16肯定不会好用的,中断向量不一样,用到中断的话,会跑飞的。

网友E:
编译的时候还是得选择正确的型号,这个不走还是别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