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相同步异步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先说说异步电机
我给一个异步电机加100v/50hz的三相电压
和加200v/50hz的三相电压(空载情况下)
1.电机的转速度一样嘛?
2.如果是同步电机呢?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理论上没有差别,实际上的差别也可以忽略,所以才需要变频调速。

网友B:
都是没有机械负荷的话,加较低电压时异步电机转得稍微慢一点点,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同步电机如果能够启动,则两种情况下转速相同。

网友C:
先说说异步电机
我给一个异步电机加100v/50hz的三相电压
和加200v/50hz的三相电压(空载情况下)
1.电机的转速度一样嘛?

空载情况下电机的转速 差别不大 (但切忌欠压加载,极易烧电机,这就是很多电机要加装欠压保护的原因。)

2.如果是同步电机呢?两者有什么区别?”

同步电机启动大多是“异步启动,然后转子加激磁 拖入同期。
区别是:异步比同步转速低一个转差率。

楼主:
那200v的时候,电机的电流不是很大,会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B:
5楼:
这要看你的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
对电机施加的电压超过额定电压(频率为额定频率),电机中电流会过大,导致发热过甚而损坏,其原因是电机中铁心材料磁饱和。

楼主:
那我有一个永磁同步电机,我通30v的三相电电流很小,但是增大电压后,电流就猛增了,这个时候,我给他加了负载,电流又下来了,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啊?
这永磁同步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00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