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PA84使用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用运放PA84做信号放大,确定是10倍的关系,输入电阻10K,反馈电阻100K,问题是运放只能放大频率到170K,再往上升高频率波形就会失真,为什么呢?看它的数据手册应该不会这么低的。
下图是其数据手册的一部分

增益带宽是75M,理论上应该达到7M吧,请教高手问题所在?!

一下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输出幅度有多大?170KHZ为正弦波?
   带宽够不一定代表输入信号不失真,失真的程度和开关增益有关。开环增益越大,输入失真越小。输出幅度,输出频率,都有关系,你要考虑SR值,计算全功率带宽。

网友B:
3楼说得对 应该考虑他的SLEW RATE

网友C:
说明书里边的75MHz是在那个测试条件下得出的,你的负载和说明书里德不一样,带宽也不同啊,

网友C:
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波形,幅值多少?在什么条件下失真的?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D:
吧波形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