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B20温度计算

楼主(2011-04-25):
//--------温度处理---------
temp1=high;
  temp2=low;
  temp1=temp1<<4;
  temp2=temp2>>4;
  temp3=temp1|temp2;
  high=temp3;
  low=low&0x0f;
// ----------温度计算--------正数

zhen_temp[0]=high/100;  //+'0';//百
  zhen_temp[1]=high%100/10;  //+'0'; 十
  zhen_temp[2]=high%10;   //+'0';  个
   temp1=low*625;
  xiaoshu_temp[0]=temp1/1000;//+'0';  小数
18B20 对应温度显示:ssss sXXX 高8位
                              XXXX .XXXX 低8位
现在实际温度 15.5℃,那各个对应值是多少?求解答

楼主:
15.5℃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L

网友A:
假设是15.5℃,
zhen_temp[0]=high/100;  //+'0';//百
用15.5除以100 取整 为零  所以百位为零
zhen_temp[1]=high%100/10;  //+'0'; 十
15.5除以100 取余 得1  所以十位是1
zhen_temp[2]=high%10;   //+'0';  个
15.5除以10 取余 得 5
xiaoshu_temp[0]=temp1/1000;//+'0';  小数
15.5除以1000取余 得 5

楼主:
实际15.5度,但在18B20对应的是15.5/0.0625=248=F8;
这F8到15.5度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18B20读出来的 都是16进制? 就直接
zhen_temp[0]=high/100;  //+'0';//百
  zhen_temp[1]=high%100/10;  //+'0'; 十
  zhen_temp[2]=high%10;   //+'0';  个
难道18B20内部 自己运算的:F8转10进制248,在乘0.0625?

楼主:
没人回答吗,其实我就是想知道:18B20读出来的是16进制,通过什么样的转换变成对应的十进制数!

网友B:
16进制数先转换成10进制然后对应ASCII码表显示   比如a    a%10就得到a这个数的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