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11-04-25):
急】为什么继电器吸合一段时间后会自动释放?很奇怪。。。让继电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约就10秒左右,它就不工作了,自己释放了,同时单片机也复位了。 我用继电器驱动直流电机,就那些小小的风扇 很奇怪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在线等。。

网友A:
检查继电器吸合后的电源电压,估计是功率不足或者稳压器热保护了。

网友B:
可能跟接法有关系,有些书上的继电器+三极管方案是错的,不可用。

网友C:
同时单片机也复位了
搞清楚是单片机复位引起还是其他原因引起释放

网友:
检查继电器吸合后的电源电压,估计是功率不足或者稳压器热保护了。
引用 网友A:

chunyang说的有道理,呵呵
你刚开始能吸合,说明电压是对的,但不能长期工作,有可能就是功率不足导致电压下降或者你参数设置不对,电流过大,稳压器发热严重,但这10s的话,估计前者可能性大点

网友D:
10秒后才出问题应该是电源芯片热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E:
应该是MCU复位了,所以继电器释放了,然后MCU又驱动继电器吸合了,然后又重复了。

问题可能是:
1、电源出现了中断
2、软件RST
3、干扰导致了MCU出现RST
。。。。。。

网友F:
继电器不加反向二极管会出问题的~

网友G: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H:
纯阻型负载不一定吧?
9# mei326

网友I:
单片机这块出问题引起继电器释放的可能性大,不排除电压供电不足的情况

网友E:
纯阻型负载不一定吧?
9# mei326
引用 网友H:

和负载没关系,继电器线圈本身就是感性的

网友J:
最好搞清楚是单片机复位导致继电器断开,还是继电器断开后单片机复位;单片机复位显然是电源中断了,电源中断了从负载能力和是否由继电器一起进行考虑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