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电路图

楼主(2011-04-25):
谁有NE5532的音频信号放大到5V电路的电路图,我网上找的做出来噪音很大啊!有的麻烦给我一个,谢谢!!!

网友A:
什么叫音频信号放大到5V?只有放大多少dB的说法。还有音频信号不代表输入信号的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放大5倍吧!单电源供电的有吗?弄了很久了:'(

网友A:
可以单电源供电,按照一般的运放做虚拟地就可以了,没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