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1-04-25):
se, AN, CAN, FOR, pse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70 words for psect "rdata_2" in segment "BANK2"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A0 words for psect "rdata_3" in segment "BANK3"

什么意思?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出错的C语句也贴一下嘛,这样好分析!
从错误上看似乎是您定义了一个很大的数组!

网友B:
一般是变量定义溢出一个BANK造成的。

网友C:
总共有0x70个字节准备放到bank2 中但bank12容量不够;可以将一部分原本定位在bank2 中的变量改放到其它bank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