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管ULN2803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我刚拿到一个ULN2803型号的达林顿管,用来驱动LED但灯不亮接法如图所以VCC是5V。我将10脚也就是common接地后灯仍然不亮为了检验是不是达林顿管坏了,我将9脚接地,1脚给电压,1脚对应的输出18脚悬空,用电压表测量18脚的的电压,发现18脚的电压和1脚给的电压相同,1脚改为多大,18脚输出多大的电压。。。我按ULN2803的原理图,觉得不该出现这个现象啊,是不是达林顿坏了?

网友A:
应该已经坏了,集电极开路发射极接地时在基极加电压,因为基极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分压以及BC间的结压降,集电极电压应略低于基极电压。

网友B:
看看VCC是多少V,看看LED上的电压是多少,看看LED是否坏了。
最后再怀疑IC是否坏了。
如果把PIN10接地,LED也不亮,怀疑你的电路接法有问题。
比如LED方向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D没坏。。。

楼主:
2# chunyang 集级电压是稍微低于基极电压,是不是这样管子就没坏,可是灯为什么不亮呢?

楼主:
2# chunyang 是管子坏了,我今天换了个新的名酒没问题了

网友C:
看来是不小心短路了ULN2803的输出脚。

网友:
你换个ULN2803试试呢

网友C:
LS他已经换了,并且OK了。

网友:
做实验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D:
5V在输入端最好串接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