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电阻怎么是500多K?

楼主(2011-04-25):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万用表测量欧姆档的电压比较低。

万用表的三个功能。
二极管档、欧姆档、通断档。
应该功能都一样,就是测量电压不一样,从左到右减小。 所以欧姆档测二极管可能不行,电压不够0.7V

楼主:
欧姆档电压不够0.7v? 不能这么小吧

明天我再试试二极管档 测下 那个二极管

网友B:
别什么都不信,自己找一个万用表的原理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欧姆档测电阻用的是恒流法。
看样子你的表是自动的,一般都是从uA级别的电流开始往mA级别的电流增加的。
500K的意思就是在电流=0.1uA的时候,表棒的电压=0.1uA*500K=50mV。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欧姆档 各个档位又测了二极管,测得阻值不同。
有百欧姆级的 也有k欧姆的
baidu有此说明,我没细看。结论 二极管和万用表都是正常的

网友D(2011-11-27):
万用表测二极管,也就是看管子坏没坏。其他的作用,好像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