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控恒流源,输入电压为负值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5):
不工作,也不坏。

楼主:
电流流向是怎样的呢? 下面电阻的电压是多少呢 ,整个电路中没有电流?那运放输出端电压处于何呢

网友B:
采样电阻上没有电流,运放反相输入端=GND,输出为-VDD

网友C:
运放输出为零,场效应管未导通,反向输入端经电阻到GND被拉低。

网友D:
如果运放是单电源供电,有可能损坏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