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欧姆的电阻,10W,似乎出现问题了

楼主:
绿颜色的那种,直径大约6mm 。
在市场上随便买的,也不知道是啥电阻。

今天做了个实验, 简单的那种压控恒流源电路,运放+mos管
用这个2欧姆电阻做取样电阻 。 我运放同相端输入0.38v
按道理应该 产生0.19A的电流。
mos管处电源电压我加的4v ,电源上显示电流为0.38A
测量2欧姆电阻两端电压 为0.38v  ,很是奇怪,难道我这个电阻工作的时候变成1欧姆了??
之前输入电压1v的时候,2欧姆发烫,后来减小输入电压到前面说的0.38v
实验后 测量电阻 仍然是2欧姆。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1-04-25):
这图画的真性感..

网友B:
LZ运放是怎么供电的

楼主:
正负15v 双电源供电的,运放op07  。

网友B:
最合理的解释。。结合lz其他几个帖子。

lz的万用表坏了,1欧姆的电阻测成了2欧姆。

要不然其他地方出错可能太小了。

网友B:
还有,性能比较差的万用表测量几个欧姆的电阻是测不准的。

楼主:
晕,不至于吧,我万用表测其他电阻挺准的啊,我测10k ,100k 的
也许测小阻值的档位坏了?
我明白再想办法测测,今天刚回来,我发的这几个帖子都是今天遇到的问题。

网友C:
普通万用表测低值电阻是不准的,你把两支表笔短接看看?

网友D:
2欧姆电阻的一端为地一端为运放的负端,两端电压当然是为0.38v。“电源上显示电流为0.38A
”可能这个不准吧。

网友E:
找个已知电阻串联测量分压,就知道阻值多大了

网友F:
绿色电阻上没标阻值吗?
多半就是万用表测量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绕线电阻有寄生感量震荡了?

网友H:
电路简单 ,电阻、电压、电流一个一个排查 就行了。

网友I:
普通万用表测低值电阻是不准的

网友J:
个人认为,工作的时候产生热量,温度变化了,阻值也变化。设计的时候一般不用这么小阻值的电阻的,但是也有。

楼主:
多谢这么多人回帖讨论!
问题基本搞清楚,电阻是1欧姆的,万用表测得1.9欧姆。
我还有个电阻好像是0欧姆的,万用表测得0.9欧姆。
万用表直接两表笔接,测得几欧姆我忘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测下。

结贴,我实验进展及时向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