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双面板!一激动!没完工提前贴上了!(原创)

楼主(2011-04-25):
(图片)

楼主:
带有源文件!(在底下)  本来都有图片说明的!但是发上去就看不到了!   这才是本人去年也是处女作得第一块自画   自作的PCB !   欢迎各位提意见!   谢谢!

楼主:
明晚更新最新进展图片!

网友A:
好,多秀秀你的得意之作。:victory:

楼主:
此东西今天经调试  实测   已达到预期效果!    晚上上图!

楼主:
怎么少了一些图片!

楼主:
原PCB   上有两处错误!   第一:USB 电源极性搞反了!   第二  PCM2706  第26脚没接地!

网友A:
知错就改,哥,佩服你。

楼主:
经实际测试在  windows  自带的的播放器  千千静听   酷狗音乐   等软件上  上下曲   音量加减   静音  暂停  等按键都能用!   插上USB 声卡  电脑自动切换到   外置声卡输出音频!

网友B:
示波器不错,貌似TEK2235

楼主:
示波器   TEK  2215的   二手货而已!

网友C:
楼主是用的什么方法制出来的双面板呀?
我用感光法还只能制出来单面板,想学习制作双面板。能否赐教?

楼主:
用感光膜   贴在双面覆铜板上   先贴一面  把另一面 拿胶带粘起来! 之后进行感光!    显影     腐蚀  然后用胶带把这一面粘好 ,  再将下一面按照刚才的哪种方法做一遍!   记得一定要把第一次腐蚀的那边粘好,还有就是要定好位(最好板子周围做大一点,做几个定位孔)   最后打孔!  (也可以高一层阻焊膜,也就是绿油,板子更好看,更结实)   过孔就拿元器件的引脚  焊在两边!   麻烦的是所有元件的脚都要焊两面!  有些电容等就不是太好看!   所以布线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就会做出双面板来!!!

网友D:
按键是那样的吗,内部是怎么两两相连的,好像跟常见的不太一致啊

网友E:
传说中的电子爱好者?

网友F:
我真不到该说你相机好呢,还是说我网速快~

网友A:
楼主,在学校并没虚度光华,电子爱好者。

网友G:
光焊那芯片我都觉得很有难度,LZ好样的

网友H:
建议这样搞:
布线;
优化,干掉大部分顶层走线,剩下的顶层走线归一化,到时候直接焊跳线。
顶层全是直插元件,底层则全部是贴片元件。

这样搞的结果其实是单面板,但贴片元件的使用会让分布参数、噪声都大大减小——不要迷信“补品、发烧元件”。
其他的好处就是加工难度大大降低。如果痴迷地层,那么只要简单换成双面板,顶层就是一个几乎完整地平面

网友A:
28楼,高见。不愧是电协的高手。

网友I:
真是牛人那。。。

楼主:
哦!  这两天没上论坛!  以上各位说的极是!
   回 21楼的cobraking   按键还真的被我给搞错了!   不是那样的  得换个方向!  但是板子做了  现在只有另想办法(实际上所焊的位置没变!在原理啊的基础上稍微改造下即可)
   回23楼 xiaoaihua   没用相机就以手机照的  不要见笑啊
   回28楼mohanwei  所言极是!我当时想做个单面板  把贴片元件放在底层,好处的确多,到当时就是想试做一下双面板而已!不为别的,就为单纯的试一下! 我以前也很痴迷与低频放大电路,为此在读书的时候还做过一台电子管的功放(前级6N3,后级6P3P  个人感觉效果还可以),至那次以后就没没在搞音响方面的东西了!但是基本还是没有一味追求发烧原件!  呵呵 !
在此感谢各位!  本人新手以后还望大家多指教!

楼主:
更正刚才回复的两处错误!
1 实际上所焊的位置没变!在来的基础上稍微改造下即可
2没用相机就一手机照的  不要见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