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效率求助

楼主(2011-04-26):
请教论坛的大牛,目前正在调试一个电流源,就是MOS管加运放组合的电路,MOS管S级输出接负载及运放反馈。这种电路中,MOS管D级流入电流与负载流过电流大小应该是相同的吧。那整个电流源的效率是不是随着负载端电压越接近MOS管D级电压,而效率越高呢(P=U*I)?若是这样,如果想提高这个电流源的工作效率,是否应该将MOS管D级电压设计为在线可调节的呢?麻烦各位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要想提高该线性电路的效率,尽量减小调整管的管压降是个好方法。
实际上,很多商品电源已经这么做了。不仅是线性电流源,可调输出的电压源也经常这样设计。
技术交流版面,大蚂蚁发的“一款高性价比的线性电源”里面介绍的商品电源就采用了此项方法,虽然是分级调节而且只有三级。

楼主:
哦,好的,多谢maychang: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