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问题或其他信号采集方案求解

楼主(2011-04-26):
传输距离在一百五十米以内,位置检测(就是一个小车在轨道上跑,遇到位置检测开关,就要停下)。现在想问一下,这个位置检测信号怎么传输给MCU比较好。现在定的必须是有线方式。初步考虑用4-20ma,不过本人以前没做过,哪位高人给个解决方案,就是具体采用什么芯片,模块,有具体电路更好。在线等,谢谢!

网友A:
LZ 想的太复杂了,往简单地方想,不需要电流环传输的~~~

楼主:
电流环传输用在什么场合?是不是像我这种比较简单的位置检测,不必用电流环?如果用24V升压传输,效果如何,能传100米?

网友B:
4~20mA电流环适用于传输变化不太快的模拟信号,传输距离比较远,可达数千米。

楼主:
远距离传输没做过,哪位有经验的说说。就3个位置开关量,用4-20ma是不是浪费,自找麻烦。直接升压传输怎样?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C:
ad420,这个片子老点,现在出的是ad5420好像,你去AD公司的网上看看

楼主:
用直接升压方式传输是否可靠?24V左右。有人用过吗?难道远距离传输非要用20ma电流环?

楼主:
:lol楼上的,传输几个开关量,用的着485?

网友D:
100米  直接升压不太好吧  我同事说的

网友D:
试试用AD694吧 我也在用

楼主:
楼上用在什么场合?测什么信号,距离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