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检测信号100米内距离方案(20ma或其他方式)

楼主(2011-04-26):
传输距离在一百米以内,位置检测(就是一个小车在轨道上跑,遇到位置检测开关,就要停下,100米内分布有3个位置检测开关)。现在想问一下,这个位置检测信号怎么传输给MCU比较好。现在定的必须是有线方式。初步考虑用4-20ma,不过本人以前没做过,哪位高人给个解决方案,就是具体采用什么芯片,模块,有具体电路更好。在线等,谢谢!

楼主:
用升压方式是否可靠?24V左右

网友A:
100M不算远。稍微好一点的屏蔽线的霍尔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仁兄能说详细点吗?仅仅是好一点的屏蔽线?几伏的电压经过上百米传输都衰减没了

楼主:
回复的真少,是分给的太少了吗?:lol

网友B:
你检测的是机械开关量,它的速度很低,只要保证传输的电流稍大一点,几伏的电压也没问题。位置检测开关你打算用什么呀?

网友C:
只传状态没必要用4-20mA电流环,OC输出驱动即可,这也是电流传输了。

楼主:
OK了。上图。

楼主:
电路修改一下,加个三极管,确保拿来当信号传输的是一个强24v

网友D:
4-20ma不是电流么?不会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