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STM32F1**普通GPIO接IIC的?

楼主(2011-04-26):
谁用STM32F1**普通GPIO接IIC的?想问一下因为总线为双向,每次都需要进行引脚输入输出方向转换吗?是不是通过这几位CNF1 CNF0 MODE1 MODE0,进行方向转换。
请指教!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可以不要换向了

网友B:
帮LZ顶一下

网友C:
不用换向,可以直接读取输入数据寄存器值,前提是你要正确配置IO口

楼主:
我的理解是配置成开漏输出,读的时候,将输出位置‘1’,不知理解对否

网友D:
io口配置成OD,在外部加上拉电阻。高电平就setbit或bsrr.低电平就resetbit或brr。输入就直接读idr就可以了。注意延时

网友C:
楼主你在6楼的理解是对的,要读取输入引脚的电平需要将输出置1,以达到释放总线的目的,这样你才能正常读到输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