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EEPROM问题

楼主(2011-04-26):
弱弱的问一下,PIC16F630的EEPROM可以檫除吗?中文资料上没有写

网友A:
只要是EEPROM,肯定就能擦除和重写。

在DATASHEET的第51页已经明确说明了如何读取中写入。

网友B:
EEPROM是可用户更改的只读存储器(ROM),其可通过高于普通电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重写)。

网友A:
EEPROM是可用户更改的只读存储器(ROM),其可通过高于普通电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重写)。
引用 网友B:

EEPROM 的意思是电可编程ROM

网友C:
e2prom~~~电科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直接用电擦除和写入~~一般用于保存一些希望掉电后不丢失的数据之类的~

楼主:
这个我懂,我的意思是除了读和写以外,资料上没有檫除函数,那比如说我写错了,要删除它,应该怎么办了????是不是写成0就可以了?

网友D:
PIC的内部EEPROM在重写的过程中自动擦除,“EEPROM数据存储器具有高耐擦写次数。 字节写操作会自动擦除目标存储单元并写入新数据(在写入前擦除)。写入时间由片上定时器控制,其值根据电压、温度和不同的芯片而不同。具体的限制值,请参见 D122 26.0 26-1 ”

认真看数据手册!

楼主:
烧完程序后,EPROM里面的值还会保存吗?

网友E:
PIC的数据手册上对EEROM和Flash的擦写都有详细的描述过程和代码举例,

楼主:
找不到,找到还问你干什么。。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上的要在小学,会被老师揪眼皮.
数据手册不好好看在这里瞎咋胡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只插除,不重写。。

网友G:
可以:L
你向里边写入FF就是擦除了.....

楼主:
早点说嘛,诶。。。。

网友A:
早点说嘛,诶。。。。
引用 楼主:

你没搞错吧?

以为别人欠你的!?

如果是这种学习态度,你还是自生自灭去吧。

网友H:
态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