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中如何引用外部共用体变量!!

楼主(2011-04-26):
union data
{ unsigned int voltage
   unsigned char vol[2]
} union1;

在外部函数中如何引用这两个变量!!

网友A:
union1.voltage
union1.vol[0]
union1.vol[1]

楼主:
我想知道外部引用是怎么表达的,extern union union1.voltage 像这样的,不是内部引用

网友A:
使用extern的时候,必须把完整的定义都复制过去,也就是说:需要把1楼的那个定义都拷贝过去,然后按照我2楼的方法调用即可

网友B:
extern union data{
   unsigned int voltage
   unsigned char vol[2]
} unio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