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PCB报错

楼主(2011-04-26):
1,自己做了个封装。在topoverlay上画了封装外形,然后导入libraries中。原理图直接生成PCB板时报错如下:component has undefined footprint.  2,错误二是:add node R1 to net netD1   error:node not found      各位高手请多多帮忙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把元器件的封装改过来,只是添加到库里面了?

网友B:
原理图与pcb中元件封装不一致

网友C:
LS两位都不错。

网友C:
这应该如2、3楼所言,SCH元器件指定封装与PCB封装命名不一致;
错误二是:add node R1 to net netD1   error:node not found      这个是因为D1的sch管脚定义跟PCB中的管脚定义不一致,可能是SCH中D的管脚是A、K,但PCB封装中为1、2,所以封装导入了,但管脚不匹配。

网友D:
:victory:  版主回答问题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