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23问题

楼主(2011-04-26):
在用TLV320AIC23做音频采集时遇到一些问题
TLV320AIC23,配置为LINE输入,DSP选用DM642,采用DM642的McASP接口,共用4个TLV320AIC23音频芯片,其中3配置为主模式,1、2、4配置为从模式,DM642也配置为从模式,1、2配置为LINE输入,3、4配置为麦克输入,做输入采集后的数据直接从输出输出,在1、2芯片的输出中右声道的音质比较好,左声道有破音问题,配置时,左右声道完全一样。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硬件有问题

楼主:
有什么问题呀?芯片闭环模式下,没有问题。所有怀疑是什么地方配置的不对。

网友B:
硬件的问题吧,两个配置的一样应该是一样的啊

楼主:
说不清楚,设置芯片闭环,没有问题,说明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用正弦波做为输入,采集数据通过输出通道输出,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输入2Vpp1KHz正弦波,输入波形如下

楼主:
输出左声道,问题波形如下

楼主:
输出右声道,正常波形如下;

楼主:
分别把输入改为2Vpp300Hz2Vpp500Hz2Vpp2KHz 2Vpp3KHz,测试正常通道没有毛刺,幅度同左声道,左声道错误通道毛刺如下:

楼主:
左声道输出(输入2Vpp300Hz

楼主:
左声道输出(输入2Vpp500Hz

楼主:
左声道输出(输入2Vpp2KHz

楼主:
左声道输出(输入2Vpp3KHz

楼主(2011-07-04):
最后调试发现配置时增加延迟,就可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也像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