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帮下忙~~

楼主(2011-04-26):
我想用MSP430F149的开发板弄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就是监测P1.0输入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P6.7就置1,如果P1.0是低电平P6.7就置0,请问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需要用IO口中断吗?下面是我写的 大家帮忙看看,我是初学者!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01;   //P1.0 作为输入

  key=P1IN&0x01;  //输出P1.0的值
  P6DIR|=BIT7;    //P6.7 作为输出
while(1)
{

  i = 5000;                              // Delay
    do (i--);
    while (i != 0);

  if(key&0x01)
    P6OUT ^= BIT7;
    //P6OUT|=0x80;  //P6.7输出1
  else
    P6OUT&=-0x80; //P6.7输出0
}
}

谢谢大家帮忙指导!

网友A:
不需要用中断,连MSP430都不需要,甚至连芯片都不需要,只要有三极管、电阻等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我是想这样,可能后续再加些东西。请教二楼 如果用430的话 我那个程序可以吗?

网友A:
不行,那个delay很坏。

楼主:
大哥你能帮忙改下吗?

网友A:
大哥你能帮忙改下吗?
引用 楼主:

不能,你自己动手才对。

楼主:
不能,你自己动手才对。
引用 网友A:

这 ~~
知道动手才对。可是就快交这个任务了,给些指导吧!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7# shtxz 好人一生平安~~~这话说得~~

楼主:
7# shtxz 好人一生平安~~~这话说得~~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也帮忙看看把!谢谢啦

网友C:
干嘛要delay?
while(1)
{
  if(key&0x01)
    P6OUT ^= BIT7;
  else
    P6OUT&=-0x80; //P6.7输出0
}
不就好了?

网友C:
不过,这个不用单片机吧?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这个是不需要单片机,主要是先弄着试试,以后可能要加些功能!

楼主:
请问下不加延时的话,能循环检测吗?检测时间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