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04-26):
F417在上电的时候液晶显示乱码,显示完后慢慢消失,如果用手摸一下晶振的两个腿就正常显示了,加上外部看门狗后复位几次液晶就正常显示了,有时候上电显示正常,有时候显示乱码几秒后才显示正常数据,有时候一直显示乱码,有看门狗复位乱码一直是闪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虽然出现的次数很少,还是有潜在的问题,我手动短接电源进行复位,液晶还是会出现乱码的情况,程序中初始化和主程序中各有一次喂狗,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复位后共喂了两次狗(初始化一次和主程序一次)我觉得是在睡眠后就没有醒来,因为主程序不喂狗了,然后复位芯片进行复位,同时我用示波器观察晶振(32768),在出现乱码的过程中,晶振没有起振,振的不够强硬那种感觉,有时候复位芯片复位几次又正常了,这是晶振的问题还是程序中配置晶振的问题呢,向各位大虾求解?

网友A:
标题:时钟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的区别
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定义为时钟脉冲的倒数(时钟周期就是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倒数,例如12M的晶振,它的时钟周期就是1/12us),是计算机中的最基本的、最小的时间单位。
       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PU仅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动作。时钟脉冲是计算机的基本工作脉冲,控制着计算机的工作节奏。时钟频率越高,工作速度就越快。

       8051单片机把一个时钟周期定义为一个节拍(用P表示),二个节拍定义为一个状态周期(用S表示)。

机器周期

       计算机中,常把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完成一项工作。每一项工作称为一个基本操作,完成一个基本操作所需要的时间称为机器周期。8051系列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由6个S周期(状态周期)组成。 一个S周期=2个节拍(P),所以8051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6个状态周期=12个时钟周期。

       例如外接24M晶振的单片机,他的一个机器周期=12/24M 秒;

指令周期

    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指令不同,所需的机器周期也不同。

网友B:
换个晶振试试

楼主:
换个也不行啊,这个bug很难找到,偶尔出现,愁死我了,都吐血了

网友C:
XCAPxPF的值配得是否合适,根据你的晶振选一个合适的匹配电容值。
如果四个值均不能很稳定地起振,再看看晶振的两脚之间的绝缘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