嗮下自己画的板 欢迎指教

楼主(2011-04-26):
(图片)

网友A:
单片机学习板?线都用的好粗。

楼主:
自己画的单片机学习板

网友B:
感觉用表贴元器件板子小写,板子精致一些

网友C:
其实很不错。但有些线太小,,把小的地线尽量调整大点。信号线,可以小点,但不能牺牲地线,电源线的大小去做大信号线。

网友D:
很不错啊,看得出楼主费了很多心思,相关要求也很清楚,不过好像没有看到地是如何连接的,还有电源线一会粗一会细(细的地方是感觉很无奈的那种细),有些怪怪的。

网友C:
对LS,小的很不协调。
大体看到LZ的PCB,眼前一亮,心旷神怡,但仔细看看,地线在有些地方小的很不协调,最终会影响PCB板子的稳定性。

网友E:
很不错啊,就是看着有点像电源板子,信号线又粗又细反而不好,要保持阻抗匹配。元器件摆放的很整齐,但是丝印有点太花了,看着乱

网友F:
画板首先追求的是性能 其实美观

网友G:
楼上说得对!性能第一!

网友H:
唯一的感觉就是本末倒置了,该大的地方不大,该小地方无意义的大了,影响系统的稳定性有些元件布局也不是十分合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这个已经去打样了  接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我会再进一步修改的 然后再贴出来 应该是地线大于电源线大于信号线 对吧  以后我工作的过程中会注意的

网友I:
这个板子做什么用的??

楼主:
学习单片的板  分开了各个模块 自己搭线

网友J:
回复 楼主:
线好像小了点的啊。。。

网友K:
把各个模块都分开了呀。挺不错的。。。。

网友L:
请问LZ过弯时粗细形状变换怎么画的

楼主:
我全部都是用0.5MM的线画的啊  我是画好大概框框后  然后用填充工具填充的    没有画原理图 直接画的PCB  就没有网络线了 这个习惯不好 大家不要这样

网友M:
画这些板子,只要外观整齐就可以了

网友M:
反正低频的

网友C:
好看未必中用。

网友N:
挺漂亮的,应该费了不少时间。
但还是觉得先sch再pcb好,布线速度、正确性方面都更比直接pcb好得多。

网友O:
线用的很粗,安全间距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