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混合(3.3V 5V 12V)电路,有什么器件可以推荐

楼主(2011-04-26):
(无正文)

网友A:
3.3到5应该有专门的芯片吧~~~或者用三极管来实现电平转换~~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
http://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interface/pdf/an97055.pdf

最经典的应用就是3.3V与5V的I2C器件的电平转换.

网友C:
有专门的芯片,3个脚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网上应该能查到的

楼主:
查找了一下,好像cd4504 可以用

网友D:
如果MCU不支持5V输入容限,所有输入到MCU的信号一定要做转换。数据总线用74ALVC64245之类的开关,或者3.3V供电、容许5V输入的CPLD(它的输出是3.3V),或者74HC系列的芯片(宽电压供电范围,可接3。3V供电)。三极管、电阻分压的方法没用过。

网友E:
换3.3V外围也可以,我现在做设计基本上都选用3.3V的外围了。

网友F:
几个贴片三极管就搞掂了,如果位数不多没必要用IC

网友G:
三极管,最简单

楼主:
比较多 5V 大概20多个口,12 2个口
想一想,还是用74和CD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