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的驱动模块

楼主(2011-04-26):
IR2101和TC4427都是MOS管的驱动模块,但是不明白他们的应用场合和各自特点?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前者输入输出隔离,具有两路独立的驱动器,用于驱动高压半桥全桥电路。
后者输入输出不隔离,仅一路驱动器,用于驱动单端电路或低压互补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