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数码管的三极管Vce为什么会这么高

楼主(2011-04-26):
电路如图所示,LED点亮时测得Vce最大值是36V,可是提供的电压才3.3V,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Vce?

网友A:
真是神奇,你的表有问题吧

楼主:
表没有问题,我是用示波器测得。刚才问了下设计人员说是三极管有极间电容,在充放电的时候可能测得到那么高的值。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出现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是怎么测Vce的?

网友C:
用示波器 *10这档了吧。
显然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D:
难道是因为电容C1反冲?整个二极管做保护倒地看看?

网友E:
小电流慢速开关场合,尖峰电压很小的。
肯定是测量方式有问题。

网友F:
原理上讲是不可能的事情,楼主找下有没有低级错误。

网友G:
ls的话,原则性低级错误。楼主没有自己好好考虑自己测量方式方法,就告诉大家你的疑惑,只会让大家打击你的。一个公司配备示波器了还不至于到连一块万用表都找不到的境况

网友F:
示波器比万用表测的结果可靠,万用表严格说来是测50Hz交流的

网友H:
估计把别的电带入了

网友I:
不能理解,是不是你的示波器使用出错了

网友J:
99%的可能是示波器里探头设为10X,而实际探头上却打到了1X

网友K:
1,检查一下测量方法对不对. 2, 检查示波器是否正常,必要时做个自检(个人怀疑示波器是比较差的那种).3,换个表量下.4,去问问上帝吧,也许他老人家知道.;P

网友L:
对测量结果有怀疑,立即换已知的标准信号来检验测量仪器,或者用另一台仪器来校对,这是电子测量的基本常识。
就是最简单的万用表,也应该准备两台,最好一台数字表一台指针表。指针表虽远不如数字表准确,但却可以作为数字表的校对(不是校准),用于判断数字表是否损坏。

网友M:
单片机的地接-48V,单片机的电源接-4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