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PCB上的黑色胶体(有图)

楼主(2011-04-26):
小弟需要看这块PCB的电路结构,但是PCB的元器件层被一层黑胶体盖住且装在一个开口的小盒子里面(如图),我用小刀划掉了角落里的一些黑胶,效果不好且害怕损害元器件,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网上搜了一下,说是有化学溶剂可以,但是又担心化学溶剂在清除黑胶的同时也把元器件腐蚀了

网友:
et用高温烘烤一下试试

网友A:
用这种黑石胶封住的很难搞掉~很多技术保密都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B:
这做的也太绝了 :L
阿弥陀佛!

楼主:
今天去一个卖化工产品商店里问了下,一个老师傅说黑胶是环氧树脂,几乎不可能搞掉,除非破坏性的。然后又去数码广场问了几家维修笔记本的,都没把握,说热风枪也不行。真是郁闷

网友C:
烤一下就好了,要有点技巧

网友D:
应该是越烤越硬吧

网友E:
学习一下, 哈哈,这个东西好,做样品就得这样

网友E:
俺要是20天前也这样送样, 就不会损失几千块

网友F:
哈哈,我这里有块板也这样

网友G:
蚂蚁被偷啦?

网友E:
比被偷还郁闷呐,哈哈,一家内地的小公司, 不提了, 下半生要修身养性, 少收几K也哦不死的

网友H:
呵呵,好像是非常之难哦,曾经搞过好久,没戏

网友I:
这是中国特色。
许多小公司,为了技术保密,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让试图**者增加困难程度和**成本。

网友J:
三防、散热、绝缘、加固……这些才是主要初衷

网友I:
15楼:
注意右边有几个按键。
显然灌封不是为了三防或者绝缘。

网友K:
用这个好,得去瓶来试试。

网友L:
LZ说说你想干嘛?

网友K:
LZ说说你想干嘛?
引用 网友L:

这个路人皆知,应是抄板吧?

楼主:
to 18楼 XWJ:
把黑胶去掉,看清楚里面的硬件电路结构,说白了,就是抄板。这是一个产品的控制板(基于单片机),我要把里面的单片机换成别的厂家MCU型号,其他模块(电机,传感器,外壳,板子尺寸等)尽量不动,做一个类似该产品的方案

网友M:
很难去掉的

网友E:
据说有一种药水, 环氧树指封好的板丢进去泡几天, 虽然融不掉, 但会变成松散的晶粒, 取出来轻轻拍打, 树脂即可像钢化玻璃一样碎掉, 科技术发达了, 哈哈, 咱们换一种方式吧https://bbs.21ic.com/icview-232529-1-1.html

网友N:
我们也是这样处理的,不过一般都是用AB胶来进行灌胶的,最终效果就是楼主的图示;其实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安全性的;确实比较难以处理。
  想处理掉,加热一般是不可能清楚掉的。

网友N:
不过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这样确实可以对对保密工作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O:
用X光:lol

网友P:
我真不知道国内的板要防什么,还不是抄老外的

网友P:
好像用酒精可以

网友Q:
这个真是好东西

网友R:
痛苦,看着就头疼,怎么抄这个东西了就

网友S: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我代表我自己,向所有抄板的小偷,致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鄙视!

网友T:
LZ你想干啥!要为设计者付点费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