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单片机与外围芯片进行通信,采用8位并行双向总线方式。
当单片机写外围芯片时(写0xFF),单片机输出的数据线(D7~D3)在片选信号中间就开始下降,不能稳定在1的状态;而D2~D0却是正常的。已经检查过电路,没有短路现象。为什么D7~D3在中间就开始下降而不能保持在1的状态呢?
异常波形波形如图所示。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标注详细些。

网友B:
关键字 双向并行
所以有可能两个设备的读写没有控制好,造成CPU和外设同时选通、同时写总线。

网友C:
数据总线未接上拉电阻、或上拉电阻值太大。

网友D:
LZ的“外围芯片”是什么?
很可能是上拉或下拉不匹配引起的

楼主:
外围芯片内部有60K的下拉电阻。
关键是D7~D3异常,而D2~D0正常,非常奇怪,8条数据线的表现不同。

网友E:
考虑一下上拉电阻,有些I/O口的内部上拉是较弱的,你需要在外部加个相对较强的上拉,我用过飞思卡尔的一款单片机,其内部就根本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4.7k和10k的上拉电阻都试过,两种上拉的现象相同。
上拉后对外围芯片写FF正确,但写00却是错误的,现象是数据线在写信号的中间逐渐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

网友F:
是不是在信号线上对地并用电容了?

楼主:
电容肯定没有。

楼主:
上拉后对外围芯片写FF正确,但写00却是错误的,现象是数据线在写信号的中间逐渐由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

网友G:
怀疑DATA线上 容性负载过大!

楼主:
是不是可以肯定外围芯片有问题,因为8跟数据线的表现不同。
可是已经换了一个批次的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肯定出在电路或PCB上,还是仔细去检查吧,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