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问题

楼主(2011-04-2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只能拆下来了,没别的办法了吧

网友C:
给你支个招啊,你可以在找另外一个的STC90c52,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叠加到你焊在板子上没烧录程序的片子上,最好焊上去确认每根引脚都连好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嗯,我试验过的哈哈就是浪费了一个片子。

网友D:
用MAX232接过个下载线,然后用接到串口上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STC90c52可以ISP的啊,一片MAX232接串口

网友F(2011-06-28):
是啊,把串口引出线来,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