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vpwm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04-26):
图中的公式中,为什么多了个2/3呢?

网友A:
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且取电压变换矩阵的系数为 2/3 导致的.

楼主:
楼上,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意思?或者给点资料看看。

网友B(2011-07-15):
这是在ABC-DQ0变换过程中,三相静止坐标系到两相旋转坐标系的坐标变换的系数。本身是数学推导出来的。比如A,B,C三相交流电压设为coswt,cos(wt-120),cos(wt+120),此处电压幅值设为1是为了简化说明。其中coswt就是A相实时的相电压值,此时你想在DQ旋转坐标系中表示coswt,即需要coswt+jsinwt的形式。指数表示的复平面向量表示相互垂直的实轴与虚轴上的分量,对于实轴上分量有Ure=Ua-0.5Ub-0.5Uc   而虚轴上Uim=Ub*1.732(你懂的)/2-Uc*1.732/2  。整理Ure=1.5coswt,这个值与我们需要的coswt差1.5倍,所以乘以2/3,这样ABCtoDQ0变换得到的结果就是需要coswt+jsinwt形式,并且幅值正好对应A相的相电压矢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