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不通过,求各路大仙帮忙!

楼主(2011-04-26):
在移植ucgui到stm32上时,编译老是提示下面的错误,求解!

网友A:
这两个变量没有定义,你就调用了,想凭空调用变量,当然不允许啦。

楼主:
这两个变量没有定义,你就调用了,想凭空调用变量,当然不允许啦。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ucgui里面定义好的!不是我定义的。

网友A:
那你调用这些变量的时候,需要在前面用extern 声明一下,试试看

网友B:
这是移植中出现了不兼容的现象,要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的

楼主:
现在解决了。把GUIConf.h里的这句宏改成#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0  /* Memory devices available */,之前我写的是#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 Memory devices available */

网友C:
改哪里了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那个target not built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7楼
有错误怎么会建立目标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