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笔记本电脑的选择

楼主(2011-04-26):
我准备学习嵌入式,但还没有个笔记本。自己也上网查过,做编程、电路设计对电脑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容易发热。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本子比较物美价廉,而且能满足做设计的要求。我心目中的价位就是4000左右。不知道前辈们都在用那款机子,或者觉得那款机子比较能满足做编程和设计用。希望前辈们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做电路设计好像没那么对电脑高要求吧,又不是3D建模,画面渲染什么的。我i3本用AD09和AutoCAD都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学习嵌入式对电脑要求不高,任何常规电脑都可以,但最好有串并口,这个目前比较难找,可以加配USB转换线来解决,但要注意兼容性。电脑选你喜欢的品牌和款式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我原以为运行这些电路板设计软件、仿真软件对处理器要求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C(2011-06-18):
是好是买个带串口输出的,因为搞开发要大量用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