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数字显示电路

楼主(2011-04-26):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用ADC0809转换的15V以内的电压,前面用电阻等比例降压后,ADC0809的输出后面要怎么和数码管相接呢?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A:
用个小MCU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我是新手啦 不要说的这么高级  能不能简单点  非常感谢

楼主:
我是新手啦 不要说的这么高级  能不能简单点  非常感谢
2# NE5532 我是新手啦 不要说的这么高级  能不能简单点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能和数码管直接相连,需要使用单片机编程驱动,建议楼主去看看单片机教材。

网友A:
单片机是最简单的办法,用数字电路可以把人做死。

网友C(2011-06-18):
用一个小单片机系统吧,采集电压,处理下,然后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