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推荐下433M OOK 发射/接收芯片,价格便宜

楼主(2011-04-26):
各位大虾,如题,请推荐下, 需要能收能发, 价格方面要是能与用分立元件 搭建的无线 接收与 发射 模块 相当就更好了

网友A:
价格和分立元件相当是不可能的,收发一体芯片的价格都差不多,欧美的产品要十多块一片。

网友B(2024-05-28):
用分离元器件的,价格还可以。

发射

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