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容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据我所知电容分为电解电容,钽电容和独石电容还有无极性的贴片电容...我想问下.电解电容和钽电容可以互换么.独石的可以和无极性的贴片电容互换么??

具体什么场合该用有极性电容.什么情况该用无极性电容?谢谢~~!!!

网友A:
电容的种类远非楼主所及的那几种,而且楼主将不同分类法混淆了。电容按极性分有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两大类,按材料分则不能同时和是否有极性并列,二者是不同的分类法。
电解电容按材料可分为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后者的特性较好,同容量下,对于普通电路可以互换,但如果电路设计的目的是利用钽电解更好的特性那么就不能用铝电解代替,同样有些场合则只能用铝电解而不能用钽电解代替,是否能够代替要理解器件特性和电路特性。

网友B:
资料很多的啊,而且这集中电容最好不要乱换,选型是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