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硅胶散热方案

楼主(2011-04-26):
为增加功率电子器件工作稳定性,想增强散热。
但不想用散热片(也无法使用)。
看到有白色的硅胶,牙膏一样的,挤上去凝固后,既散热又密封。
不知这种东西名称叫什么,效果如何?
另环氧树脂的散热效果如何?弄起来麻烦吗?

网友A:
这个不能代替散热器啊,而且凝固的那种热导率没有膏状的好,问题在于,没有散热器时,单纯加导热并不能降低系统热阻,必须与低热导的散热部份连接才能将热量传导出去,在密闭系统内这么做只会增加热阻。

网友B:
用硅胶散热恐怕反而更糟糕。
弄环氧树脂比硅胶麻烦。

网友C:
元器件产生的热,最终是传递给空气的。
散热如何,取决于传递路径上导热介质的导热率和与空气的接触面积。
硅橡胶的导热率比金属差得远,也做不到散热器那么大的表面积。

楼主:
:)谢谢指点。
看过有的产品,芯片上贴一块硅胶垫,这个有用吗?
增加热容是不是也有好处呢?比如MOSFET,块头大的,功率就大。

网友B:
芯片上贴硅胶垫肯定不是为了散热。
4楼maychang叔讲的很清楚了,块头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就大,比块头小的肯定散热好一些,但是远不及加散热片管用。

网友D(2013-07-29):
可以用硅胶片将热量传导到外壳上 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