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滤波是怎么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4-26):
我是一个新手,以前没怎么来过论坛,当初注册了一个号是因为下资料。现在发现论坛确实是一个好地方。这是第一次发帖,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对于模拟滤波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高通的,低通的滤波器的原理图(非实用图),通过观察它们的阻抗的数学表达式就很容易理解它们为什么能滤除频率高的频率低的信号。但数字滤波器滤波应该怎么理解,它为何能实现滤波的功能,原理是什么?

网友A:
通过计算实现的,比如数字低通,在AD后将高频数据舍弃,那么就是数字低通滤波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那AD之后我怎么知道哪些是高频数据哪些是低频数据?通过什么样的计算呀?能说明白点吗?这方面我不是很懂,让您见笑了:)

网友B:
这个就需要离散化了,你去看看Z变换方面的资料有的

网友C:
数字滤波器一般就FIR和IIR两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我的疑问是FIR和IIR滤波器这些数字滤波器是如何滤掉我不要的频率成份的,如何从那些个由变换域内的表达式理解它的滤波原理,就如模拟滤波器里的的低通滤波器,可以通过接地的那个电容的电抗表达式1/jwc来理解它为什么是低通滤波器为什么能滤掉高频的成分。、

网友D:
石头,举一些例子吧:比如AD,收到10次数据,有9个大小均是100,其中有一个是200,差别很大,
你就把200这个认为是干扰(因为不合群)排除掉

滤波是基于  幅度变化,变化率等一些来处理的

网友E:
先理解卷积,FIR数字滤波器就是构造一个卷积响应核,通常是用标准的滤波器模型测试他的脉冲响应,得到一个响应时域,然后就构造这个响应的数字模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那AD之后我怎么知道哪些是高频数据哪些是低频数据?通过什么样的计算呀?能说明白点吗?这方面我不是很懂,让您见笑了:)
引用 楼主:

简单的办法是看信号的变化率,变化率对应的就是频率。

网友E:
LS 的想法有点理想化,事实上数字滤波器是在时域上做的而不是频域

网友F:
tyw兄搞笑哦!

网友G:
凡是带滤的都出笼了,哈哈,还是专利呢,可见变味程度之深

网友E:
歪楼了:sleepy:

网友A:
LS 的想法有点理想化,事实上数字滤波器是在时域上做的而不是频域
引用 网友E:

变化率就是基于时域的,单位时间内信号变化的幅度越大即斜率越高对应频域内则高频成份越多,当然这只是个简单不够精确的方法。

网友E:
这个是无法实现的,单位时间内信号变化的幅度越大?这个无法区分同频下强信号与弱信号

网友A:
还是有点办法的,平拟变化率相当于加入一个积分环节。

网友H:
看信号与系统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