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滤波是怎么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4-26):
我是一个新手,以前没怎么来过论坛,当初注册了一个号是因为下资料。现在发现论坛确实是一个好地方。这是第一次发帖,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
      对于模拟滤波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高通的,低通的滤波器的原理图(非实用图),通过观察它们的阻抗的数学表达式就很容易理解它们为什么能滤除频率高的频率低的信号。但数字滤波器滤波应该怎么理解,它为何能实现滤波的功能,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从时域的卷积来理解数字滤波确实不太好理解,从频域就比较好理解,因为时域的卷积相当与频域相乘. 比如一个扫频信号从20Hz到1000Hz, 通过一个200Hz的低通滤波器, 那频域相乘以后200Hz以上的信号被抑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我想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我并不是想知道这些。您说的这些我也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的疑问是FIR和IIR滤波器这些数字滤波器是如何滤掉我不要的频率成份的,如何从那些个由变换域内的表达式理解它的滤波原理,就如模拟滤波器里的的低通滤波器,可以通过接地的那个电容的电抗表达式1/jwc来理解它为什么是低通滤波器为什么能滤掉高频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