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信号传输的距离

楼主(2011-04-26):
公司买了一台电视信号发生器,主要是用来测试手机上的TV功能,外接了一个拉杆天线,目前发射距离能达到十几米,我看说明书上射频输出最大电平为115dbμV(型号:PBI-4000M-UV),对75欧姆的负载对应的功率相当于6.25dbm,如果是蓝牙的话,据我经验这个功率通过天线发射的话能达到30米左右,但TV信号的频率范围为48MHz~860MHz,请问大侠们,理论上这样的功率发射距离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试用泄漏电缆原理?

楼主:
我想50米左右应该是极限吧,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B:
很正常,通讯距离不仅仅和发射功率、天线增益以及传输环境相关,还与信号的带宽有关,数字电视信号需要的传输带宽远远大于蓝牙,同样输出功率下自然传输距离小于蓝牙,这是物理规律,描述这一规律的定律叫香农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昨天去工厂又折腾了半天,发现接听完全清晰的距离确实有20米左右,再远了图像就开始模糊了(设定频率200多M),不过已经够用了,之前我还在想是否真的需要增加一个功率放大器。
工厂开始抱怨收不到信号的原因其实是调制器输入的视频信号的制式搞错了,改成PAL就OK了,真是晕。

网友B:
呵呵,制式搞错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