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64如何连行显示

楼主(2011-04-26):
因为DDRAM地址的不连续,比如我想在三四行显示一段汉字,结果却是第三行的完了,就转向第二行。。请问,如何在三四行连续显示啊?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吧,AVR还可以连DDR?

网友B:
2楼的,楼主说的是LCD里面的DDRAM地址。在程序里把地址偏移加上去不就连续了吗?

网友C(2011-06-06):
你在写入数据的前面加上你要写地址的这个语句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