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为什么说在班上布线时,应尽量从末级往前级供电?像图1那样。图2的接法说是信号电流流经电源和地了,会对其他级产生干扰?这个信号的干扰电流是怎么流的,我没太看明白。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问题提得挺好,不过,图用不着搞得这么大。

网友A:
楼主:不妨在每个射极电阻之间加上一个小电阻(相当于实际导线),然后再接到电源地上……这样你就明白了

楼主:
3# iC921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网友B:
LZ,我不是很明白,能帮我讲解一下么?谢了

网友C:
只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布,在工程中应用还是刚听到,哈哈,后级电流大,会在PCB形成回路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