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布线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
为什么说在班上布线时,应尽量从末级往前级供电?像图1那样。图2的接法说是信号电流流经电源和地了,会对其他级产生干扰?这个信号的干扰电流是怎么流的,我没太看明白。求高手解答

网友A(2011-04-26):
那个应该不是电源,是电容器。电容器尽量靠近用电端,做到用电端到电容器构成的电流回路最短,电容器在电路中也起到储能作用,给用电端提供瞬时功率。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补充一下,此电路虽然都三个管都是用电的,但以最后端管子功耗最大,当然电容器或供电靠近大功耗管更好

楼主:
2# pa2792 这里的那个“E”好像就是指的电源,书上是说电源要从末级往前级流,这点我没太明白

楼主:
3# ghost1325 如果电源和电容没有靠近大功率管,有啥不良影响?

网友B:
3# ghost1325 如果电源和电容没有靠近大功率管,有啥不良影响?
引用 楼主:

小鸟以为就电容作用来说,退藕也好,储能也好,滤波也好,基本原理都一样,只是应用场合不同而已

电容的这几样作用在两大方面体现的很具体:1是针对信号,高速信号需要就近退藕
2是针对能量,用电量较大的芯片或用电量变化较大的部分(如功放)也需要就近储能

就楼主提的问题来说,如果电源和电容没有靠近大功率管,那大功率管显然是需要较大的电流的,其电流在较长的供电路径上会有较多的压降,如此以来一是会影响自身的电压需要,二是影响路径上其它功能模块的电压稳定性

如果电源和电容靠近大功率用电模块,其路径上的压降会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也不至于影响到其它后端的小能耗模块

网友C:
ghost1325解释得很透彻,关键是“靠近”,理想状态是和所有用电端都最近,而并非LZ说的“应尽量从末级往前级供电”。

楼主:
7# mxh0506

楼主:
7# mxh0506 这句话是书上写的原话,我也是不太明白,才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