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5v的芯片烧了呢?

楼主(2011-04-26):
我这样的一个电路,之前的输出都很正常,有次插上电源(220v变压器到12.5v)后,发现5v输出的芯片变成了7.9v,3.3v输出的芯片还是3.3v,9v的芯片也正常,为什么就坏了这样一个芯片?难道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质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你5V的电流大~~~

网友C:
前面的电容大点,坏的机会小点,现在的LDO 质量真是太杂乱了

网友D:
把电路图传上来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A:
在输入端与输出端加并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E:
个人觉得是芯片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F(2011-09-18):
应该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