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够安全了吗?

楼主(2011-04-26):
首先,先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安全的稳压芯片,就是芯片烧了也不会输出大电压的芯片?
其次,我这样设计的电路:
我是这样设想的:
前面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防止插上电源时出现过大的脉冲电压,不会因为输入过大烧毁芯片,后面一个3.3v的稳压二极管,防止芯片烧毁导致输出过大,烧毁其他芯片,普通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电流逆流,保护芯片,这样的电路合理吗?

楼主:
备注一下:稳压二级管方向反了,少了个限流电阻,这些先不管,说说我的想法可不可以

网友A:
那个普通二极管不知道在此,用处大不,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
那个普通二极管不知道在此,用处大不,希望高手解答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用不到,纯粹是安全起见,所以不用也关系不大,我都没用过,电路超常在用

楼主:
现在很多芯片可以解决,用分立元件没意思,昨晚上去东莞桑拿回来写的体验报告,大家顶顶:
http://www.sangnabar.org/?fromuser=snnij:lol
引用 网友B:

列举几个芯片贝

网友C:
在输入端增加一个通断控制就好了。

楼主:
在输入端增加一个通断控制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不明白,请说明一下?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