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供电电源滤波要不要电感,还是只用电容就行。

楼主(2011-04-26):
加个电感对电源抗干扰有没有多大好处?如果要电感,一般用多大?

网友A:
re LZ:

通常不需要电感。若是用开关电源的话,其内已有电源滤波和储能电感。线性电源则无必要。

但若是DC/DC或AC/DC模块且有纹波要求的话(如模拟电源或基准),则可串适当的电感。具体参数需依照负载和纹波系数而定。

楼主:
谢谢!是给Lm2575供电,
LM2575--12V--lm7805-->5v

网友B:
ls
2楼 不是讲清楚了啊

网友C:
和电路板的布线好坏有点关系

网友D:
恩,顶楼上的

网友E:
MCU 电源用的不是“电感”而应该是磁珠;主要考虑的是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单片机的内部会引起电源的波纹,通过增加合适的电容和磁珠起到有效的滤除低频和高频波纹,减少CE和RE的幅值;特别是一些单片机这样的效果是非常有用的。
  主电源的电感是和电容进行的匹配主要是对抗干扰和辐射进行处理的。

网友F:
看情况,一般单片机都没必要

网友G:
单片机内置高分辨率的AD,DAC时,其模拟部分的供电滤波应加电感器。因为部分对纹波,系统噪声比较敏感。数字部分一般没有那么敏感。且输入的稳压电路本身就有一定的滤波能力.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H:
那电感是配给开关电源的,不是专门给单片机的

网友I:
电感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为储能电感,储能电感不是滤波电感,不要混淆了概念。

网友J:
LM2575中的电感不是拿来滤波的,是储存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