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使用问题

楼主(2011-04-26):
LM311按下图连接,输出总是无信号,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为什么实际电路的输出接示波器总是无信号?

楼主:
芯片是从TI申请的样片,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从TI申请样片,不看TI的datasheet?
LM311输入端不允许到电源负,单电源工作时要“人造”一个参考点,通常取Vc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