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N-6问题,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6):
求高手推荐SPAN-6的电源芯片,令SPAN-6芯片正常工作,设计电源3.3V,2.5V,1.2V分别必须预留供给多少A电流?设计SPAN-6需要注意些什么?有什么好的资料请发给我的邮箱wmch987@163.com,跪求,谢谢,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Spartan-6。。。。汗
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去这里: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technology/power/index.htm
看见那个Spartan-6的链接没?点一下,下载一个Excell文件
这个是一个功耗计算器,叫做XPE,输入你的频率,使用资源量,它就会告诉你每个电源的功耗
然后再说器件选型的事情

楼主:
那就按占用资源的60%算呢,高手,给点建议吧,我是新手,感觉很吃力

网友B:
可以参考SP601板。

网友C(2011-11-11):
5a足够了

网友D:
具体功耗与你需要实现的功能,速率与占用的LE有关的,如何评估还得靠你自己对系统有所了解;这里还涉及到后边的电源设计,以及PDN等。。。

网友E:
具体功耗与你需要实现的功能,速率与占用的LE有关的,如何评估还得靠你自己对系统有所了解;这里还涉及到后边的电源设计,以及PDN等。。。
引用 网友D:

是的,不能简单问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