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如何连行显示

楼主(2011-04-26):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换下地址重新写不就OK了。

网友B(2011-06-18):
按人们习惯吧,程序先显示第二行,然后再第三行显示

网友C(2011-07-23):
改地址就可以!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88;}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omm(pos);     //显示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