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推挽的输出级。。。

楼主(2011-04-26):
各位大虾。。。不好意思,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测不出信号,现在信号出来了

这是个交流电流源的输出级。。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我在负载电阻上测出了输出波形,下半周很漂亮,上半周失真很严重,好像是正弦波叠加了一个很高频的分量在上面,然后这个失真随着输入正弦信号的幅值增大而增大。我用的是双电源供电,从电源显示上看,正负电源的输出电流不一致,负电源明显比正电源大,而且这个差别随正弦输入幅值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A:
好像是有问题,记得看过的电路比你这个复杂些,运放输出端多2个二极管和电阻之类的。
反馈中含有R1吗。
还是等侠客们解答,我听。我还没搞到交流电路阶段

网友B:
you are make a classB output stage use NPN & PNP. You have to build a proper bias circuit to transform the output stage to classAB

网友C:
电路没有问题,但元件数值可能有些问题。
R1和R2一共才10多欧姆,这个输出电流太大了。
仔细检查一下,发热厉害的应该是管压降较小的那支管子。
楼主未说明运放输出电位,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D:
帮你仿真了,原理没问题,但是输入信号有效值1V时,IR1=100mA交流,你看看三极管功率够不够啊

楼主:
楼上各位大虾。。。不好意思,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测不出信号,现在信号出来了。。。但是失真严重。。。具体情况我在lz贴里说了,请各位大虾再次帮帮忙。。谢谢!

网友E:
正半波失真,是因为电路固有的毛病,可以加一个电容做自举电路,拉高正半波的峰值,给楼主一个突破点,自己百度一下自举电路吧,很多。

网友D:
能贴个图出来吗?我仿真出来的R1和R2上的正弦波非常好啊,只有运放输出那里在过零的时候有些失真

网友F:
好像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间加个小电容有好处!

网友G:
会产生交越失真的!

网友H:
LS说得对,会产生交越失真的,因为两个三极管轮流导通时有一段时间在截止区,所以建议在三极管基极加一个4148提升0.6V的电位以克服交越失真,具体电路可参阅铃木的晶体管设计

网友I:
会产生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