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掉电问题 ,指点一下

楼主(2011-04-26):
好多控制系统要求掉电保持数据,而且实时变化的变量,重新上电后可以按原来数据继续运行。
EEPROM 好多书写到 初始化时初始数据或常量写入EEPROM,然后再读出来。怎么在进入循环
工作,让EEPROM记住在实时变化的变量呢。而且EEPROM基本都规定了写入次数。高手大侠指点下,怎么用单片机89C52做到呢?

网友A:
首先,次数的问题你得好好估算下。
还有,若对可靠性有要求,需要对EEPROM做数据完整性的处理。

网友B:
普通的EEPROM写入速度很速
可以考虑铁电
另外你的要求也不一定合理